“控零,还是控火“ —— 一个关于控制系统的问题!

楼主(2003-05-21):
“控零,还是控火“ —— 一个关于控制系统的问题! 一直有这样的疑问! 看到许多电路的控制系统,在开关接触器和继电器都是采用控制火线的方法,我考虑为什么不可以控制零线,这样按钮等开关不都是没有电的。 另外,还想问一下关于用电安全的问题。 人体的电阻到底有多大(上学的时候测过,现在忘了:( )? 是人直接碰到火线危险,还是在前边再串联一个继电线圈更危险? 多谢各位告知! p.s. 斑竹,不好意思!灌水!灌水!^_^

楼主(2003-01-11):
控零不是不可以,但是从可靠性的角度考虑,如果火线已经接入,万一出现绝缘不好构成回路,那不就动作了吗。如果希望在开关上不带电,加个中间继电器用直流低电压控制。 一般情况下人体皮肤电阻在1000~2000Ω范围之内 串个线圈也不会增大多少电阻呀。

楼主:
我是从人身安全的角度考虑的,如果控制火线当发生漏电时,火线与人体会直接形成回路。人体的电阻随着电压的变化而变化,估计220V时大约是1、2K吧,0.1~0.2A的电流人还是无法承受的! 但是如果控制零线发生漏电时,就是和220V的继电线圈串联形成回路,估计一个220V继电线圈的感抗在1K~10几K之间吧,串联分压人体阻值也会随着变化,这样估计就会对人体无害或是伤害较小!

网友A(2003-02-10):
从控制的安全性及操作人员的安全考虑,控火无疑是理想的选择。从技术角度将,控火与控零在达到控制要求是没有任何分别的,但正如以上两个原因所述,最好还是采取控火的好!

网友B:
控制零线也能达到效果,不过较危险,因为断开零线虽然电器不工作了,但它还是和火线接着,若工程师去修理那可就麻烦娄!:)

网友C:
控制零线达不到控制要求,设计院一般都不控制零线。因为现场情况比较复杂,各种干扰、影响条件独有,如果出现浮地现象时,没有零线也能动作。同时,如果没有零线,在发生相间短路时,所有设备都会损伤,有零线会有多了。所以千万不要控制零线。

网友D(2003-03-27):
很有收获

网友E(2003-05-21):
零火全控。 正如合金弹头所说 “控制零线也能达到效果,不过较危险,因为断开零线虽然电器不工作了,但它还是和火线接着,若工程师去修理那可就麻烦娄!:) 但是如果零线不控的话,如果多台设备共零,其中一台零线如果带电,所有的设备都带电。再就是采用三相供电的系统,如果三相之间不平衡,也会引起零线的对地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