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设计报警电路

楼主(2003-05-21):
各位热心大侠:你们好!请帮忙,我是个刚刚如行的新手! 设计要求:5路报警信号,当有信号来时,对应的信号灯要闪亮,同时蜂明器要报警,按下消音按钮后,蜂明器不响,此时灯变成常亮!信号消除,灯要灭掉!要配试灯按钮! 多谢!!!! 请将电路发到我的信箱scf7858@sohu.com 在线QQ:120675058 再次多谢热心好人

楼主(2003-03-13):
没有人帮我吗?我好伤心!!!

网友A:
请问对方有没有规定你用单板机电路来实现,用plc来实现可以吗?

楼主:
没有要求是用什么来实现阿

网友B:
不是有现成的闪光报警器?(8路)

网友C:
每路用2个继电器也可以。 具体可发信给我。

网友D:
从图书馆借本书参考就行了,里面报警系统的电路图多的是!

网友B:
单片机产品,比你的多一个平光按钮,6回路。断线报警功能。请看www.dz2000.com船用配件。

网友E(2003-05-21):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