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有谁编过用电脑控制电灯开关的程序?

楼主(2003-05-21):
(无正文)

楼主:
各位高手,有谁编过用电脑控制电灯开关的程序?现在有一个桌球城要用电脑来控制每一张球桌上电灯的开关。如:当客人要用 28 号桌球台,那么,营业员就在电电脑上控制 28 号台亮灯的操作,于是 28 号台的灯就亮了。当 28 号台的客人要结账时,营业员就在电电脑上发出控制 28 号台灯熄灯的操作。不知哪位高手编过这样的程序,究竟需要什么硬件,是否由 COM 口发出指令,发出什么指令?谢谢。

网友A:
用COM口是可以,但是要又相应的硬件接口板。 可自己做一块了!!! 然后再写个程序!!!!

网友B:
虽然,我没有具体做过但这种功能应该说是太简单不过了。用COM口或并口,游戏控制口都可以做到。不过我建议你用并口,外加一块自已做的小控制板对计算机输出的命令进行解释执行即可。 有具体问题可以给我发EMAIL:linqulishikun@163.net

网友C:
我给你做一个方案:买一块工业用的DO卡(<2000rmb),插入PC机,自己用VB编写程序,很简单。发信给我lvjunfei@sina.com

楼主:
TO ALL 没有人有更具体的建议吗?

楼主:
to all 没有人做过相关的工程吗?

网友D:
我觉得很简单。买一个PCI或ISA式的数据卡,ADLINK就有很多,ISA的便宜些,看你的要求选用32的数字输出点,用它提供的SAMPLE程序,稍做修改就可以了,用VB,DELPHI都可以。电灯开关用继电器做。如果你买的卡有输入点就更好,可以在台子上开关电灯,也可以在电脑上开关。

网友E:
采用我们的两种远端给定器, 1. 有一路继电器输出(容量220V、3A),一路模拟量输出:0~5V、0~10V、0~15V可选,适合变频器遥控,96*48仪表结构; 2. 有一路固态继电器输出,可直接输出 0 或 220V(开关方式),也可是模拟量输出:0~215V可选,适合一般交流电器设备遥控,模块结构。 均为 RS485 接口、总线控制。

网友B:
老弟: 1.用研华的工控板733或724忘了用一块儿就可以了,才几百快钱,做一个接口电路据可以了,通过光呕做接口,然后通过三级管进一步控制继电器,就可以解决了,很简单。

网友B:
用单片机和pc机通讯也可以,或PLC和PC机通讯,成本单片机最便宜了,但还要做电路板

网友F:
可以使用艾雷斯或研华的远程控制继电器,它解释串口的指令控制远程的继电器动作,简单方便安全可靠。工业系统就是这么做的。你还需要一个光电隔离的RS232转RS485的模块。很简单的。 http://www.ad-automation.com

网友G(2010-02-02):
fbfbv b v cvb vcb cv

网友H(2011-03-14):
这里有篇文章介绍的很详细,可以参考一下:

http://blog.csdn.net/soft2buy/archive/2011/03/14/6248333.aspx

网友I:
用PLC是很简单,不用PLC我只会控制一盏灯。

网友J:
用PLC做 自由口和电脑通信 用VC编界面

可以联系我 给你方案:410354265 (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