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devicenet网络地问题!

楼主(2003-05-21):
我在做devicenet从站接口开发!目前正在进行系统调试!原来程序是在win98环境下运行!系统一切正常!但是现在将机子地系统改为xp了,当用devicenet mannager进行配置网络地时候老是扫描不到从站!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阿?很急地说!我得主站是scanner!采用地是pcl—841地can卡和devicenet网络连接!      请大家指教!

楼主:
还有,我得配置网络地机子是通过1747—KFD与网络连接!scanner插在slc5/03地插槽内!

网友A:
Rockwell的Networx和Rslinx是在win98下开发并且发布的,你说的这种情况我有见,这是因为操作系统与开发环境软件版本冲突的原因。你可以咨询一下Rockwell Automation 看能否进行软件版本的升级。我现在还在用98或者Winme操作系统。

网友B(2008-04-10):
可能是,ESD文件有问题了

网友C:
对他们的软件我比较感冒,之前KFD1770硬件有点问题,找我们这的开发工程师修了下,现在RSLINK老找不到KFD1770,比较郁闷.估计你也是系统有问题.楼上说的EDS有问题我想不大会,就算EDS有问题,也可以扫描出来,最多就是不识别的从站而已.我这有个同事也是用的PCI卡,软件坏了过后重装也不好扫,估计要系统彻底重装吧,麻烦.

网友D:
OK

DeviceNET属于通用开放型的网络,躲避是不行的.

解决办法:

1.windows XP下重新安装RSLINX(其实很多问题都出在RSLinx上,在遇到很多没法解决的问题时重装可以起到意向不到的效果

 安装时选择"所有EDS驱动",就是过程比较慢的那个.

2.检查你的DEVICENET的设置,因为LZ没有写明DEVICENET地层是什么:COM\PACTLOGIX ?还是1734 POINT IO?若是后者请确认

硬件上的拨码地址是否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