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9118的应用问题

楼主(2003-05-21):
李老师,我在用PCI-9118时遇到如下问题 共用六个通道采集,三相电流电压。为了使画出的波形移动得快些,循环缓冲我只开辟3M,(我的看法开辟得越大,往里面存数的时间就越长,波形移动得越慢)而为了防止数据丢失或给后面来的数覆盖,我采取的方法是把用户缓冲增大,我开辟了一个有6000000个单元的数组,大约占12M的内存。可以使我在处理数时,后面来的数可以有足够的空间存放。 但怪事出现了,我跟踪了用户数组,发现从第900个数组以后,都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数大概是53000多吧,请问是怎么回事,难道是AI_AsyncDblBufferTransfer没有把数传过去? 请务必指教,多谢先

楼主:
情况有变,现在用户数组里900个单元后是显示的都是0拉!好象是 真的没有放数进去,据说AI_AsyncDblBufferTransfer,是包含了原形函数memcpy的,请问如果直接用memcpy应如何写,传输的数据量应为多少?

网友A:
方便的话,将您的程序发过来,大家研究一下。 yangxiuling@adlinkchina.com.cn

网友B:
我用的也是9118,是做温度采集的,可以一起研究一下。 你的采样频率是多少?我的单通道采样频率为100k,buffer的大小设为10000,即每5000笔数据传输一次。不知道你是怎么写的。你没必要搞那么大的数组,我试验过了,5000笔数据中断一次,处理的时间足够了。 lj_18@163.net

楼主:
谢谢你larrylu,我要求6个通道,9118-HG说如果是多通道采集,总共可达200K吧,当没理由用户缓存里从900后数后就都是0啊,应该是 没有传输过去吧,你认为呢?

网友B:
这个不好说,是不是程序编写的问题,还有你的输入信号接的是否有问题,单端还是双端。

网友C:
你用PCI-9118DG的例子sdkscandma测数据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