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教李侃老师

楼主(2003-05-21):
用两块DAQ-2010采集卡,来采集8个通道的数据,要求同步性要好, 请问李侃老师,两块卡应该怎么设置?能否说的详细一点。 谢谢您

网友A:
用SSI电缆将两片卡相连,然后运行D2K-DASK中SSI的例子。例子是这样的:一块卡设为主卡,另一块卡设为从卡。从卡设为等待SSI触发。这样当主卡触发工作时,就会同时触发从卡工作。

楼主:
谢谢李老师。我们成功了。万分感谢!

网友A:
同喜同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