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3-05-21):
请教: 请问一般情况下直接在变频器的频率端子外接频率表最远放多长的电缆还能正常指示。 谢谢了。

网友A:
一般变频器的频率端子外接频率表放多长电缆都不影响其工作,在变频器参数组中可作校正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