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厂的输煤程控

楼主(2003-05-21):
我曾经在某电厂工作过一段时间,接触过输煤程控系统。电厂输煤系统的任务是卸煤、储煤和上煤,虽说随着装机容量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但主要的内容是这些。输煤程控系统就是对电厂输煤系统的设备进行控制,使其按照电厂工艺流程要求的顺序工作。 卸煤:我原先工作过的那个电厂来煤分水路和铁路两路,水路是由大型的煤驳将煤运到江边的煤码头,再用浮吊卸船。陆路是火车直接将煤送到煤场,卸煤部分的操作控制是自成系统,但是它参加输煤程控的联锁。 储煤:电厂的一次来煤量是很大的,除了直供锅炉燃烧外,大部分都要存储在煤场里。这部分的工作是由皮带运输机和斗轮机来完成的。斗轮机的操作控制是自成系统,不参加输煤程控的联锁。 上煤:这是输煤程控系统的主要控制内容。煤从煤码头直供或从煤场转供,经过皮带给煤机、皮带运输机的传送,再经过碎煤机室,最后到原煤斗。这个部分的控制就是根据选定的输煤顺序,实现皮带运输机的自动启停和保护、运行方向以及其它设备如磁铁分离器、金属探测器、电子皮带秤、核子皮带秤、料斗秤的控制和监视。 输煤程控的控制要求 输煤顺序:输煤程控系统按照煤场的流程编制了几十种输煤顺序,这也是编程工作量和调试工作量最大的地方,可是在电厂燃运分场的实际使用中,这些事先编制好的顺序往往是废置不用的。当班的运行班长和煤场的值班调度喜欢根据输煤设备的在线状况来决定输煤的顺序。 输煤启动时要求,现场所有的就地控制箱的控制方式选择开关应打在“自动/远程”上,相关的电机应备妥,所有紧急开关应该全部复位。应该按逆煤流的方向顺序启动各个皮带运输机,当所有的设备都正常启动后,江边的浮吊或煤场的斗轮机才开始它的作业。 输煤停止时要求,先停止江边的浮吊或煤场斗轮机的作业(先停掉煤源),然后按顺煤流的方向停运皮带运输机,此时的皮带运输机在停止前应有一段延时,以便跑空皮带上剩余的残煤。在下列紧急情况下,输煤系统所有设备均带煤停止:按下操作台的“紧急停止”按钮、拉绳开关动作、皮带跑偏、打滑、撕裂、超载,以及转运站堵煤。 输煤程控的控制方式: 计算机控制、操作盘控制和就地控制。 计算机控制和我们的DCS人机界面操作方式类似,操作人员在CRT上用鼠标点击相关设备,完成设备的控制。 操作盘控制是指操作人员操纵控制盘上的相关按钮,来完成对相关设备的控制。 就地控制是指操作人员直接操作就地的控制箱,这种方式常在调试检修时使用,还用于一些紧急情况。

楼主:
你是在发表文章么

楼主:
发表文章?这倒谈不上,只是谈谈自己的工作体会和工作经验罢了!谢谢您的关注!

楼主:
可以问一下你接触的输煤程控是用什么plc做的

网友A(2004-05-19):
不知谁有给煤系统PLC控制的程序与梯形图 请回复 谢谢

网友B:
输煤相对来说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C:
输煤前是不是要自动称料呢?还有把煤从料场弄到皮带机上,是不是也要堆料和取料呢?

网友D(2009-10-26):
  目前斗轮机的自动控制功能基本不能使用,要实现斗轮机的自动堆取料非常困难,其中要解决的关键且核心的问题便是斗轮机悬臂小皮带上物质的传输流量无法精确获取,大多数斗轮机悬臂上安装了电子皮带秤,但实际使用效果不好,误差较大,上海闪诺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研制了基于图像分析的斗轮机上煤流量自动控制系统,采用图像分析的方法来取代人的视觉和思维,自动测量传输带上煤流量的大小,进而控制斗轮机的取煤量,与额定流量比较,如测得流量偏大,控制回转臂回转速度慢一点,反之控制回转速度快一点,使上煤系统始终处于比较恒定的传输流量,提高上煤效率,确保上煤系统不超载,安全稳定高效。为实现斗轮机自动堆取料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目前系统已经在上海外高桥发电、上海吴泾第二发电、浙江台州发电、浙江嘉兴发电、上海吴泾热点等多家电厂安装使用,效果良好,大大降低了超载时间,提高了平均上煤流量。具体可详见网站:http://www.shsndq.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