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上位机冗余问题”

楼主(2003-05-21):
各位工控大侠: 本人有一项目,下位机为PLC,上位机为多台IPC,运行软件为FIX或iFIX,两台SCANDA 节点,其他为VIEW节点,请教如何将上位机的两台SCANDA节点配置为热冗余,在正常情况下, 只有一台SCANDA节点与PLC通讯,另一台SCANDA节点作为VIEW节点运行,当与PLC通讯的 SCANDA节点出现故障后,要求系统自动切换到冗余的SCANDA节点,而不影响其他VIEW节点 的运行。恳望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fix的软件应该有冗于功能吧。我知道的其他组态软件都有该功能。像天工组态,组态王等。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 作一通道切换板!

网友C:
我现在做的工程,就是如此 项具体了解可与我联系 liyuanxin12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