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的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3-05-22):
正在学plc中,遇到一个通讯问题 请那位高手解决一下。 LG的plc 要接受一串这样的数据“ST,+0010.00xxg<CR><LF><LF>” x表示空格 <CR>表示回车 <LF> 表示换行 请问设置plc的接受祯怎么设置? beside-u@163.com

网友A:
在使用LG PLC K80S的过程中,使用2台PLC检测信号,每台PLC检测10个信号第一台做主要控制,第二台只检测10个信号有无,请问应用RS232如何进行通讯?两台PLC该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