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急求助

楼主(2003-05-22):
请问何处有将4~20MA信号转换成0~10V信号的转换器,

网友A:
也许我们能帮助你,联系E-mail:yangzhoukd@sina.com.cn

网友B:
我公司有此产品,现货,为标准的工业导规安装方式。 深圳万讯自控有限公司 万先生 0755-26521878 传:0755-26052800

网友C:
本厂有有源和无源两种产品供选用不知您要的是哪种? 重庆晟特仪表 TEL:023-62904919 FAX:023-62814150 e-mail:shanca@cta.cq.cn

网友D:
本公司有台湾产品可供你选择 联系方式:0755-83975485

网友E:
因为专业,所以优质

网友F:
线路串联一个 电阻不就行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