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32通讯问题

楼主(2003-05-22):
我想用我的PC下载程序到一块仅带三线串口的single board computer ,电缆是SBC自带。PC端接线方式为:2,3,5接到SBC,1、4、6短接,7、8短接。但在Download过程中出现“timeout awaiting response on byte nn"报警。哪位高手能解释一下232通讯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超时报警?

网友A:
有可能... 1.在检查 CTS 时, 一直等不到 CTS 为 high, 所以 transmit timeout. 2.传送 baud rate 太慢, 而 timeout 时间太短, 而产生 transmit timeout. 3.传送出去的 data/command 有误, 或 device 坏掉, 而 device 未有相对的回应, 使得 software timeout. 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