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皮带运输机是否可以用变频器调速,达到节电目的。

楼主(2003-05-22):
我单位有皮带运输机不少,由于不是满负荷工作,所以想用变频器作为调速,以达到节电的目的,不知是否可以。节电率大约是多少?请老师指导!

网友A:
当然可以,我见过很多这样运用了

网友B:
变频器的软启动等多种功能可以使皮带运输机运行更安全,节电效率一般都在30%以上。本单位是做这种工程的专业公司。有意向可以和我们联系。 杭州中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1-85374299 85810145 88911351 手机:(0)13958062873

网友C:
变频器的省电是建立在你原来是浪费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你原来浪费多少就大约能节能多少!!购买变频器是一笔不小投资,以后还要维护!如不能在两三年内收回成本则投资的意义不大!!

网友D:
对楼上的观点深表同意,最近还为这事被老同志修理了一次!

网友E:
一点点不同意见:为什么一定要在两三年内收回投资?--如果变频器能用五年,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收回投资就是划算的--关键是要考虑买好变频器,降低总拥有成本!办企业,节约一分钱也是好的。

网友C:
我们在推销变频器时很多厂要求一二年就要收回成本!收回成本时间越长则风险越大!!价值越小!!

网友F:
皮带输送机不需要用变频器来驱动,使用软启动器即可!当然在某些特殊场场合如调速皮带秤等可以采用,如果使用变频器是为了在皮带输送中节约电能,那在事先设计皮带输送机系统时为何不选取小些功率的电机或者较少速度的电机?

网友G:
除非你想吃回扣,否则最好不要用,一般用皮带输送机的地方环境都不太好,坏了的钱比电费贵多了,俺是有体会的。

网友E:
通达:如果考虑风险因素,我同意你的意见。

网友C:
我们整天在维修变频器!对变频器的风险有深入体会!!变频器故障率比其它电器要高得多!!

网友F:
变频器培训: 访问www.clyde.com.cn 做中国最专业的工业自动化培训基地

网友F:
听起来有点夸张,我单位有25路皮带输送机,最小的也是55KW,大的是6KV等级,400多KW,有的还是双电机同轴驱动,这要是换成变频,那得多少银子。

网友H:
挨球,看情况搞!

网友I:
这肯定是要经过精心的测算才好改嘛,不过节能是肯定的,还有就是降低维护的费用.一步投资多方获益,不仅仅是电费噢

网友J(2006-05-24):
  你的想法是好的,但是你忽略了变频器的优点,调速平稳、范围广、精度高,硬性的转矩曲线。
  杀鸡焉用牛刀!!!!

网友K:
现在东元变频器7200MA系列生产出防尘;防水型变频器;0.75-15千瓦;价格不错;有需求的;电话联系010-62632247

网友L:
呵呵,,看了上面怎么多,,大多数都使推销变频器的。。比较客观的意见的很少,,通达的很客观,变频器的使用要看你的设备要求。。如果要求不高的话,,那就最好不要用,,因为价格比较贵,,国产的价格便宜,,1.5KW的变频器也要1400左右,但是性能不稳定。而进口的,价格当然就贵的很了,,,,,,,,你在这方面想办法节约电,,的话,,要考虑清楚。。最好多方面都来节约,,那样就合算了

网友M(2009-05-08):
浙江杭州聚鹏变频器,浙江杭州聚鹏plc,浙江杭州聚鹏人机界面,浙江杭州聚鹏触摸屏,浙江杭州聚鹏承接工程,浙江杭州聚鹏单片机开发,浙江杭州聚鹏承接工控设备维修,浙江杭州聚鹏西门子变频器维修,浙江杭州聚鹏三菱变频器维修,浙江杭州聚鹏ABB变频器维修,杭州直流调速,杭州软启动,西门子、ABB、安川、三菱、富士、丹佛斯、伦茨、爱默生、东芝、LG、三肯、松下、施耐德 13967156153 www.xinsm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