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创建一种动画链接的过程?

楼主(2003-05-22):
谁能帮忙写出创建一种动画链接的过程? 多谢了!!!

网友A(2010-07-20):
intouch中文本及符号均可进行动态链接,在画面创建一个符号或文本,如只用来显示,选择属性框的值显示,如用来输入点击用户输入下的值输入,这是对于实型变量;对于离散变量就更简单,可以用来显示或隐掉或者是颜色变换

网友B:
看看帮助就知道了,很简单的

哪位有Intouch10.1的I/OServer,

急需!!!!!!!!!!!!!!!!!!!!!!!!!

请有的帮忙留个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