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WinCC 连接 S7300 315-2DP

楼主(2003-05-22):
WinCC 连接 S7300 315-2DP: 请问使用PC Adapter适配器如何将WinCC连接S7300 315-2DP? 使用MPI的MPI(WinCC)->PC Adapter(MPI)已经试过连接不上; 使用MPI的MPI(WinCC)->PC Adapter(PROFIBUS)已经试过连接不上. 以上均使用的是COM2通讯口。 是不是PC Adapter适配器只能用于编程用?

网友A:
你可能没有诊断测试

网友B:
使用MPI的MPI(WinCC)->PC Adapter(MPI)已经试过连接正常,没有问题,我刚刚做了此工作,SLOT选择“2”即可,否则你的WINCC有问题!

网友C:
MPI和PROFIBUS都是RS485协议的,你的PC Adapter是串口是RS232,用 PC Adapter(MPI)下程序是因为在编程电缆上有一个协议的适配器。

网友D(2005-05-26):
在step7中插入一个pc站,然后进行相关的配置。

网友E(2005-08-05):
理论上是可以连接的

网友F:
使用MPI的MPI(WinCC)->PC Adapter(MPI)已经试过连接正常,没有问题,我刚刚做了此工作,

网友G(2005-09-25):
肯定可以的,我也用过的。你可能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