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如何选择计数器完成设备寿命管理

楼主(2003-05-22):
现在要对数控机床(加工中心)上的三把刀具进行寿命管理,要求为每把刀具安装计数器,当刀具从刀库中调出进入加工状态时(换刀一般由加工程序的M指令控制)时启动该计数器进行加工计数,当刀具完成加工返回刀库就停止本次加工计数。设定一个门限值,使得该设备在刀具加工了一段时间后,计数器达到设定值,开始激活蜂鸣器报警,显示刀具号并提示修整刀具,用户此时可进行计数器的归零操作,以消除报警。 我对计数器的工作流程不太了解,也不知道该选用哪家产品,请熟悉的朋友帮助,如果能描述大概的计数器设置和操作流程最好。谢谢

网友A(2004-09-07):
不好意思有点晚了,是这样, 如果是加工了一段时间来算刀的寿命则用预置定时器,比如500小时修复一下,可设置从0-500或500-0方式,然后加一下激励归零或归到500, 如果是通过计刀的动作次数来算寿命则用预置计数器,原理同上 如有疑问请联系13814022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