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控制键盘失灵,如何处理

楼主(2003-05-22):
请教高手:ABB ACS510变频器显示本地控制,可是控制键盘失灵,无法调试,应如何解决?

楼主(2003-03-06):
键盘失灵,只能硬件解锁,可是电压法解锁无效,有什么诀窍?

网友A:
有密码,看手册,或密码已被修改。

网友B:
更换过面板了吗?

网友C(2003-05-04):
面板坏了

网友D:
检查与变频的连接口,

网友E:
一枪打暴它

网友F:
我们有控制面板卖。

网友G:
变频器电源板有问题

网友H(2011-04-30):
情况是这样:触摸屏已开启,PLC模块已经输出4--20MA电流12MA。是ACS510ABB变频器75KW电机,接线AI2与AGND模拟输入和24V与DI1启动4根线接入并且GND与DCOM短接。参数设置9901,9902ABB标准模式,9905,9906,9907,9908,9909,根据电机输入1103为2,1304为20%,变频器显示屏电流、频率、百分比都为零可左上角环形箭头在运转,但是电机无法启动不知什么原因,在本地方式手动启动试过变频器显示屏1.8A,2HZ,2%输出很小也是无法启动。跪求各位高人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