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数据采集难?

楼主(2003-05-23):
100M数据采集卡是有,加拿大的,但从频率采集方面说是够用了,还要注意什么方面么?清高人指点!

网友A:
采样率100MS/s够用,还应注意分辨率的大小:12Bit或是14Bit? 由于数据量的增大,板上的存储深度的选择; 另外,相关软件的支持问题,等等这些都应该考虑。 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请教一下,GAGE高速采集卡的代理:朱瑞 029-8311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