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调速及交流调速性价比

楼主(2003-05-23):
请教各位,我公司要近一台设备,电机为55KW,想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直流调速及交流调速性价比

网友A(2009-01-26):
直流调速已淘汰,没有什么性价比,如同现在问,蒸汽机车与电力机车和性价比一样

网友A:
直流调速在中小电力拖动系统中已淘汰,与交流调速没有可比性,如同蒸汽机车与电力机车的性价比一样。直流调速只能人微言轻学生教学的基础理论,实际应用就用交流调速。倒是根据你的系统对象对控制的要求采用哪一种的交流调速是最为经济的,考虑的原则要注意工艺的要求、初期投资和运行费用等因素,祝好运

网友B:
直流电机55KW很笨重,控制设备也很麻烦,不如采用交流,如zgw6061所说

网友C:
据我所知,在机床行业用交流调速、直流调速、电磁调速、磁阻电机的比列为4:4:1:1!

直流我用欧陆的调速器,我因为限制交流调速推广的原因是低速启动力矩太小!

网友D:
呵呵!楼主说说是什么设备啊?

网友D:
晕啊!!楼上的看看这是那年的帖子啊!还在顶。

网友E:
不能说那个好,关键是要求平台,精度高的话,用直流的还便宜,交流电机的转数检测和运算模块等加起来也贵

网友F:
直流调速在高端,高精度,高启动转矩要求的领域是不可替代的。二楼的说蒸汽和内燃机的比喻很无知,请问交流调速的矢量控制思想是什么,不就是将电流的转矩电流和励磁电流分开,模拟直流的励磁模式实现的吗,交流电机在中小通用领域的应用的确有取代直流调速的趋势,那是因为交流电机的性价比较高,但是你不能否认无论怎么做,直流能够实现的精确要求,是交流实现不了的,直流还会和交流并行存在,因为他们没有继承的关系,只有并行的关系。

网友G:
最具性价比三晶变频器诚招代理商。http:www.sajbp.net

网友H:
直流在控制精度和低频启动转矩上有交流调速目前无法取代地位。目前小功率调速场合基本能用交流调速替代,但是大功率调速(如冷轧)目前直流还是有很大市场的。特别是现在可以采用扩容技术,使得直流空间比较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直流在控制精度和低频启动转矩上有交流调速目前无法取代地位。目前小功率调速场合基本能用交流调速替代,但是大功率调速(如冷轧)目前直流还是有很大市场的。特别是现在可以采用扩容技术,使得直流空间比较大。

看看冶金重工业,多少轧机以直流控制为主,交流在小容量是一定的市场

网友J(2010-01-22):
直流控制虽然又被交流替代的趋势,但是其还有交流所达不到的某些指标,况且直流调速的控制理论是很重要的控制思想。

网友K(2010-02-24):
工控行业大的很,不能一点带面,还有好多我们没有涉及的领域呀,8楼说的对,10的也不错。

网友K:
要看楼主是什么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