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仪表
现场仪表

楼主(2003-05-23):
现在要对钢轨淬火的温度进行实时监控(温度范围600-1400),请问该选用什么传感器呢?输出信号,要求能与计算机相连!

网友A(2002-03-08):
请联系:北京昆仑海岸010-82671107/8销售部

网友B:
wenggenchun: 分度为S的铂铑-铂热电偶+温度变送器即可完成。

网友B:
红外测温仪也行,哦,也要有转换部分。目前还未听说有能够输出到计算机的测温传感器。但目前已有带计算机通讯接口的温度变送器了。

网友C(2002-06-01):
铂铑30-铂铑6热电偶

网友D:
您只要打个电话,发个传真,剩下的问题我们来办。 TEL:0595-2559386 0595-2559387 FAX:0595-2559385 联系人:陈荣昌

网友E(2002-11-26):
我们做过钢轨焊接温度测量系统:600-1400度,测温、显示、闪速存储器大容量存储,有232接口和读卡程序。请参观 www.kaimingkeji.com 《科技园地》

网友F:
上海辉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推出的新一代非接触红外温度传感器能直接替换K、R、J、E、S、T型传统热电偶,无需更换原有输入模块、显示控制仪表,无需电源和额外温度补偿,与K、R、J、E、S、T型热电偶使用方法完全一致。温度测量范围与各型热电偶一致,重复性0.01度,互换性小于1度,响应时间小于0.1秒,发射率可手动调整或自动调整,光学分辨率从1:1 到300:1,另有各种标准电压、电流输出的变送器。产品规格和型号多达百余种,可适应所有工业现场、实验室、手持非接触温度测量,特有防水汽型产品,不受水汽影响。http://www.vigortechnology.com

网友G(2003-05-23):
请教一下WFHX-68型号的红外测温仪,是什么品牌和厂家?价格是多少?谁能供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