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quence结构

楼主(2003-05-23):
我在读一程序时,一个Sequence结构被执行了几次,它不在循环体内, 这是什么回事,我对其中一个框架设置了断点,望大虾指教

网友A:
你可以用高亮显示来查看数据执行过程啊,尽量在怀疑的地方多放置时间控件,或其它一些很容易实现的空间,就可以查看到需要关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