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条独立的485总线在软件方面应如何处理?

楼主(2003-05-23):
我原先的系统用1条485总线。现在需要2条独立的485总线同时通信。 请问:1、单片机串口扩展如何实现?2、在软件方面应作如何改动或者处理?

网友A:
可以采用多串口的通讯方式,比如:台湾MOXA的!一个PCI可扩充到8个串口:COM1,COM2,COM3等,剩下的问题,就容易了!

网友B:
请先查看您所用的单片机手册, 看是否可支持其它的 ISA/PCI card? 或是否有 USB 接口? 是否有 Ethernet 接口? ISA/PCI Multi-Serial Card ... 请参考楼上所述. (增加 com ports, 程式更改较小!) USB to 232/485 Converter, 可参考...I-7561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000/i-7561.htm (增加 com ports, 程式更改较小!) Ethernet to 232/485 Converter, 可参考...I-7188En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188/7188_index.htm (virtual com 可能不支持该单片机, 可能得写 TCP/IP 的程式, 更改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