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急!

楼主(2003-05-23):
组太网与S7 300的通讯如何设置?通讯方式是MPI板卡。 如果我在PLC中的值存在MW1中的话,在组太王里我应该如何设置? 请讲的详细点。包括设置MPI板卡的地址;当我在数据词典选择了上面 所说的连接设备后,寄存器应该选什么?特别的数据类型 应该选哪一个呢?试了好几次,都失败了。 请哪位高手给点指导。万分感谢。 我的oicq:10614436

网友A:
首先要确认你是98/2000(nt),组态王在安装驱动时候,是按98系统来装的,假如是2000或者NT,在组态王光盘里面valuepake\S7-300系列 MPIforNT2000,重新安装一下驱动,关于寄存器对应关系,可以见组态王的帮助. 你也可以来电咨询:021-64274042,64380748转技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