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线改造问题

楼主(2003-05-23):
工作问题:最近在做生产线得改造,需要检测产品,把不相符合得产品检测出来。 先说产品,该产品为纺织机械专用配件--锭子,由锭底,中心套管,锭杆等组成(还有些小原件)。 整个产品的高度大约为450MM,流水线宽大约为200MM。 现在要做两次检测,第一次检测是锭底加中心套管得高度,正负有1.8MM得误差,两者组成后上端为通孔平面。第二次检测是锭底加中心套管加锭杆的高度,正负有2.5MM得误差,组成整体后上端为圆顶锥面。   现在就是检测方法的问题,如果用光电开关有光发散,是否有检测不出的问题;如果用激光是否存有捕捉不到物体的可能,还有就是调整比较难是吗;当然还有一个经济问题,应该要合理;还有是否要考虑流水线水平面和平稳性等问题;如果不用光电传感器检测,用接触式检测,就是碰一下物品顶端,得出一个数值传到PLC中进行比较,得出是否合格;以上者是物体一部件距离检测(因为锭子是插在流水线得传送带中,如果进行物体整体检测我想这种方法不太可行是吗。 请高手发表议建。

网友A:
光电传感器可以.有兴趣可联系13917382542

网友B:
是否倍捻机的锭子?我粗略了解你的意思,假若你的流水线是上下波动小,这是比较容易解决(在线检测),否则,较难处理。你可联系我. e-mail: sdsjwxq@163.com sdsjwxq@tom.com 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