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气)系统设计》哪儿有卖的啊?

楼主(2003-05-23):
《恒压供水(气)系统设计》哪儿有卖的啊? 请大师告诉我!e-mail:chenzhou9@etang.com 另外能否告诉我一台变频器控制四台磅,以及变频与工频之间的切换的系统设计流程图怎么设计??

网友A:
全自动恒压供水系统简介 该系统采用进口西门子系列变频器及压力传送器、自行设计的调节器。水压可根据实际情况设定。根据设定水压及负荷情况自动调节电机转速,实现恒压供水,代替落后的水塔、水箱供水。还可定时改变已设定的水压(调节范围达5个水压)。并能够自动定时开机、关机。该系统投资低、见效快、性能好,尤其是优异的节能特性(深井泵节能20%左右,地面泵节能50%以上)深受用户好评。该系统适用于、城镇、住宅小区、乡村的供水系统。 关于变频器在水厂及住宅小区中的用途及效益介绍 一、 在新建水厂 在新建水厂泵上安装变频器可节省一笔相当可观的造塔费用。即:不用水塔便可调节供水量(无级调速),而且在运行过程中节能效果非常显著。因为水泵的负荷为立方曲线,当转速为额定转速的80%时,其能耗为(0.8)3=0.5,则实际节能为(1—0.5)=0.5。同理,妆转速为额定转速的50%时,节能87%,一般半年便可收回投资。 用于旧水厂技术改进 有人认为已有水塔的水厂用变频器无节能效果,其实不然。如前所述,因水泵负荷为曲线,送上水塔的水压力需2.5—3.0公斤,而一般用水压力2.00公斤即可。不同的水压其能耗也是呈转速立方曲线下降的,实测能耗下降达20—50%以上,。还有人认为,有一座水塔多个井的情况,只要环通就没有问题了。而实事上,当深井离水塔比较远时,水塔就起不到调节作用,造成压力高、能耗多,甚至水管胀裂。而用变频后,就可调节水压,节能达50%以上。因此,变频器用于旧水厂技术改造其节能效果也非常显著。 二、 新建住宅小区 新建住宅小区中使用变频器供水可以节省屋面水箱的建设费用,并可减少水箱的二次污染,是现代化住宅以人为本居住理念的充分体现,是小区新型供水形式的最佳选择。 三、 用于废弃深井 着地下水脉的变迁,有一些深井因抽空气而报废。实际上,完全可用变频器进行降速使用,既有节能效果又是废物利用,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无塔供水与水塔(水箱)供水比较 类 别 项 目 无塔(箱)供水 有塔(箱)供水 造 价 比造水塔节省50%以上 高 能 耗 比水塔节能:深井20%、地面水50% 高 供水水压 在供水范围许可的情况下,可自由设定 固定、无法调节 随着地下水脉变迁,有一些深井因抽空气而欲报废 可降速使用,从而废物利用。 深井报废 报废深井 可移至新打井处继续使用。 水塔报废 二次污染 无 有 联系:0573-2922430 13616735936 Email: jxbgq@163.com

网友B:
买台多泵供水变频器就可以了,它能带7台泵

网友C:
就是,明电舍的变频器就有多泵控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