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请教:双重电磁阀

楼主(2003-05-23):
我单位有一全自动燃烧器,在气路管线上有一双重电磁阀,上有VPS检漏装置,在控制室电气控制柜上的燃烧器泄漏指示灯老亮(微亮)。其实,并无真泄漏(否则,燃烧器会自动锁死),经查,是感应的50左右的电,来自双重电磁阀,电控拒接地良好。请问,如何在不发生真泄漏的情况下,让灯不亮。

网友A:
燃气燃烧器目前进口较多,应用也较多(也有燃油的),系统维护很重要,你说的情况有时也出现,你可将阀壳体可靠接地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