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如何直接取SQL数据库中的数据

楼主(2003-05-23):
请教高手: 如何将SQL数据库中的数据直接赋给WINCC变量,例:SQL数据库中有一个数据表,该表有三个字段A、B、C,请教如何自动选择该表中的某一行记录,并将该行的三个数据(对应字段A、B、C)自动赋给WinCC中定义的三个变量? cjcsg@sohu.com/cjcsg@sina.com

网友A(2005-01-13):
需要下查询,然后再用 .write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