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仪器问题请教:一个雷达自动测试系统的组建问题

楼主(2003-05-23):
请教,一个雷达自动测试系统的组建问题: 不知如何选择方案,想对整个雷达系统进行自动测量同时分析故障和雷达性能,雷达最高频率为100M到150M,利用数据采集卡(如频率不够可采用过采样技术)是否可以,采过的数据进行软件处理,是否比VXI模块既便宜,又灵活呢? 在频率不是很高的情况下,这种方案是否比VXI和PXI要好,因为我可以不用其它的模块,(如果总线速度不够的话,也可将数据采集卡插入PXI机箱内,那也会省很多的模块)我自己没经验,想了一下,照这样的话,如果有较高速的数据采集卡的话,VXI和PXI模块不久淘汰了么?请高人指点,如何构件系统方案?

网友A:
你可能需要选择500M的A/D卡.据我所知,500M的A/D在雷达信号采集应用中是一个硬性指标,通过软件补偿恐怕不行. 另外VXI和PXI系统中定义了专业触发信号和时钟信号,有利于高精准的信号采集.通常VXI和PXI系统造价比PC高很多,我见过一些作雷达信号采集的用户,有使用PCI卡,也有使用CompactPCI卡. 不建议使用VXI,推荐使用P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