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110KW变频吕 中用的OPIS显示经常闪烁

楼主(2003-05-23):
所用的OPIS操作面板经常不显示或是闪烁 ,我用的是多股绞线连接。 而有时用时有这种情况把插头重新拔插一下就可以啦而且不会影响变频器的工作状态。

网友A:
TO:追求人 那应该是接触不良

楼主(2007-08-26):
我知道什么原因,
我厂里也有这种设备型号大小跟你一样的,你在OP1S的面板上另加一个5V的电源就可以了,用开关电源板供应该,你自己查一下是哪两个脚这个我记不清了,欢迎交流QQ 6256044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