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跳过热保护为什么??

楼主(2003-05-24):
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后,跳过热保护。但散热系统良好,散热片温度才50度。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何兄这可能是温度传感器产(包括检测电路) 如果是IPM模快也可能是模块故障

网友A:
何兄:这可能是温度传感器故障(包括检测电路)    如果是IPM模快也可能是模块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