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接触器

楼主(2003-05-24):
请问各位,plc与接触器、自动断路器以及热继电器是否可以共同放在一个控制柜中?而且是30kw接触器,绝对不可以吗?

网友A:
绝对可以,要有适当距离.

网友B:
绝对不可以,强电和弱电一定要分开,如果两者地接在一起,PLC将永无宁日。

网友C:
30kw?!尽量不要

网友D:
绝对可以,只要处理好PLC的电源和接地,另外PLC的输入接线与动力线分别走线,脚叉时垂直即可.

网友E: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放在一起,但是要注意线路不要混杂。 如果条件允许,还是分开放比较稳妥。而且方便施工。

楼主:
请问mfyjs,我该如何处理接地呢?是不是要在控制柜中安装两根接地铜条呢?谢谢

网友D:
不是要在控制柜中安装两根接地铜条,而是在地下1.5米,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对PLC的干扰多数来自电源和接地,尤其控制柜中或附近有大功率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时.不恰当的接地会严重干扰PLC及光电开关等电子元器件的正常工作,我采取浮地,效果很好.

网友F:
如果不是频繁启动的现场,根据本人以往使用过的经验,PLC的供电电源前加个隔变,在就是注意PLC的I/O口的线尽量不要和动力线放置在同一线槽内。

网友G(2007-03-25):
PLC的供电电源前加个隔变

网友H:
放在一个控制柜中,为何不可以,只要线路设计合理,PLC的供电电源前加个隔变滤波;布线分开,不要混杂。

网友I:
绝对可以!同意我楼上3位的意见。

网友J:
合理的布线、合理的元器件安置=没问题,呵呵

网友K:
可以的!不过一定要使PLC与接触器的距离尽量远,而且注意PLC走线与接触器走线分开走。当然,接地线是不可缺少的。

网友L: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M(2007-05-07):
绝对可以,只要布线,和元件摆放合理!

网友N:
宁波市江北中川自动化研究所

我们是专业从事自动化控制与传动产品的销售、技术开发、设计整合、技术服务的综合服务性系统集成商。为中国的产业机械及自动化领域提供各种高性价比的控制、传动产品。与多家厂商、大专设计院校及各类大、中小型企业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
主要是做一些自动化配套工程,如自动化产品开发,PLC开发,旧设备改造,节能改造,也代理一些国内外自动化产品,如变频器,PLC,触摸屏,低压产品,软启动,传感器,编码器,数控系统,气动产品等。

宁波台达变频器,宁波台达伺服,宁波台达可编程控制器(台达PLC),宁波台达触摸屏,宁波台达文本屏等全系列产品宁波总代理。

台达产品在工业控制领域的产品非常丰富,有台达可编程控制器(台达PLC),人机界面(台达触摸屏,台达文本屏),台达变频器(高性能重载型,无传感矢量型,风机水泵型,塑机专用型,0-6000Hz高频专用型),台达伺服系统(3000转,2000转),编码器(增量式),台达温控器,台达数控系统等等;在所有华人品牌里,“台达”“DELTA”工控产品的品质是唯一可以与欧美、日本相抗衡的工业控制品牌。而售后服务是所有工控品牌里最好的。

经营理念:诚挚互相、创新求变
公司目标:追求成长、永续经营
公司使命:引进世界先进机电一体化与产品技术、为中国工业自动化服务
地  址: 中国宁波市江北大庆北路678弄18号204室(东鹰花园内)
邮  编: 315020
传  真: 0574-87036133
移动电话: 13056769505
电  话: 0574-81919056

公司主页: http://zonch.cn.alibaba.com

网友O:
没问题,放心用吧!

网友P: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 没问题 但要注意布线

网友Q:
实际应用当中就有不少是这样做的!
但一定要做好布线以及抗干扰

网友K:
如果是在原控制箱中进行电气改造时可以放在一起,但是必须注意接触器与PLC的距离适当加大,在走线时PLC的线应和强电走线分开走。如果是新装控制箱还是单独设置PLC控制箱为好

网友R:
各位说法均有道理!

不会,学习!

网友:
距离20CM以上,而且动力电尽量不要和信号电缆太近

网友S:
03年的话题还讨论呢!PLC是为工业现场设计的,没那么娇贵,随便安装使用,不会有问题的,国外手册所说是有其商业目的的.

网友T:
当然可以,见的太多了,机床上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U(2007-06-06):
尽量不要。如果一定要的话,则:1.确保两者之间的安全距离,一般在200mm以上;2.使用屏蔽线;3.使用隔离变压器和滤波器;4.避免统一走线;5.接地。
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