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活塞式液体泵的变频控制

楼主(2003-05-24):
如果用ABB400系列变频器控制活塞式液体泵时,在低转速下极容易发生堵转,有人推荐用600系列,是否可行?电机是否应选用特殊型号?另外,在使用ABB400系列时,曾发生按键无法使用的故障,但并未有说明书中所列的情况,不知各位是否遇到过?

网友A(2002-03-29):
1) 使用600可以解决你说的第一个问题,dtc的变频器哪怕堵转电流可是可控的; 2) 老型号的键盘据说有bug.

网友B:
堵转不怕。我使用过的变频器,当电机堵转时电流升高,变频器有自检功能,它会在极限值内工作。

网友C:
如果不是必须的可以在堵转频率之上启动,如果是必须的可以更换更大的电机和变频器.

网友D(2003-05-24):
有没有西门子往复式变频调速包的资料(活塞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