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李侃老师,我还有问题!

楼主(2003-05-24):
李侃老师您好: 你说用PXI标准总线系统,但未发现有关资料和书籍,她不像VXI书籍和资料很多,我迎到哪里找资料和书籍? 另外,我可以用VC++编写程序么?或是和Labwindows/cvi结合使用,更好的软件解决方案是什么? 同时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A:
PXI总线是一个新兴的总线,从未来看将取代VXI的大部分市场. VXI的大部分优点PXI总线都具有(不具备的是VXI总线强制定义的模块EMC标准,Dsize的100Mclock). PXI的优势在于: A:具有Csize VXI不具备的Star Trigger bus B:板卡尺寸小 C:总线带宽高 D:价格便宜 PXI相关资料网址: www.pxisa.org PXI规范中也像VXI中定义了软件规范,PXI规范指出,PXI系统必须支持windows,所以在软件编程上没有任何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