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热电阻的三端接法?急!谢谢!

楼主(2003-05-24):
(无正文)

网友A:
问题说清楚!热电阻接到哪里去?

网友B(2004-04-22):
如果是接在RKC901的温控器上,请问热电阻的三个接线端怎么接?热电阻和温控器之间有什么导线连接?

网友C:
查前不久的帖子

网友D:
显示或者控制仪表有相应的接线端子, 三线主要是为了消除线路电阻误差,采用两组测量恒流源来补偿实测电阻。fqiang#ms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