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高压变频器
高压电机与低压电机有没有区别,区别在哪

楼主(2003-05-24):
高压电机与低压电机有没有区别,区别在哪 请指点!

网友A:
你好,我们所说的高压在国外其实只能是中压, 现在我们来划个界限:额定电压1-15KV 额定电流:100-800A 最大控制功率16600KW就是高压了。 我们公司网站里有详细介绍请详阅 http://www.chinahapn.com

楼主:
低压电机一般为单相或三相,高压电机除三相外是不是还有六相、12相及18相等相数。目的是不是为降低每相电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