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比较IGBT功率模块的性能

楼主(2003-05-24):
IGBT功率模块除耐压值、电流值等参数外,如何区别检测其他参数值。 请高手指教! jwf@qingdaonews.com

网友A:
参考逆变器的相关参数

网友B:
要有专用仪器才能测出!没有经验就用同型号!!

网友C:
最好不要去测起他的参数,因为易把IJBT个损坏了,你就用同型号的就好一般东芝三凌的就比较好,但一太机器上不要用两种品牌OK!!

楼主:
除耐压测试仪、晶体管测试仪外,是否需要信号发生器。还有那些? 请教广州通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