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了420故障

楼主(2003-05-24):
我有两台西门子变频分别为3KW和故障均为上电面板显示几横线路均稳定不知是何原因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A(2003-04-16):
主板有难!!

网友B:
没有说明书吗?你懂电子维修吗?如果不懂,最好是送到专门的维修点去修,不然会得不尝失的。

网友C:
新机器酒曲找供应商做保修!!!!!!!!!

网友D:
面板故障、更换确定是好的面板试一下。不行的话帮你修一下主板。三精变频维修中心电话:0573-8090063、1390583643

网友E(2003-05-24):
背景灯是否亮,与我联系saa7276@yahoo.com.cn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