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楼主(2003-05-24):
请问各位高手 怎摸样通过DDE方式把VB中Textb ox的数据和WINCC连接 我做的VB 下工程名为VBDDE 窗口的名字为VBFor m 窗口的Linkt opic为VBFor m 窗口已设为Sourc e Textb ox名字为vb 在WINCC下建立了变量管理器中选了Windo ws DDE drive ,在Windo w DDE下应用程序名为VBDDE ,主题为VBFor m,定义了DDE 变量后,在变量的DDE Item 下写了Textb ox 控件的名字vb,随后在Wincc画面中添加了I/O输出域与DDE变量相连,在先运行VB程序后,启动Wincc ,但I/O域总无法显示VB中文本框中的数据 我想请教一下,我因如何去做

网友A:
Text1(0).LinkMode = 0 如:"Wincc|C:\MyProject\winccProject.mcp" Text1(0).LinkItem = "WinCC中的tag名" Text1(0).LinkMode = 1

网友A:
Text1(0).LinkMode = 0 Text1(0).LinkTopic = "Wincc|WinCC项目的完整名称" 如:"Wincc|C:\MyProject\winccProject.mcp" Text1(0).LinkItem = "WinCC中的tag名" Text1(0).LinkMode = 1 *********************************************** 或: dim vbValue dim bRet as Integer Set Mcp = CreateObject("WinCC-Runtime-Project") vbValue = Mcp.GetValue("WinCC中的tag名") 读 bRet = Mcp.SetValue("WinCC中的tag名", 要写入的值)写 当然,上面的代码要在WinCC的项目是激活的情况下才可以了。 写入值到WinCC中时,Wincc中的tag是internal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