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台水泵启停自动控制问题

楼主(2003-05-24):
由S7-300控制四台水泵(三用一备)的自动启停,液位控制开泵的台数,需要启泵时启动累计运行时间最短的泵,停泵停当前运行时间最长的泵。请问,各位高手,停泵可采用FIFO先入先出解决,启泵的累计运行时间最短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实现?谢谢

网友A(2003-04-12):
只有小孩才会去编这种不入流的小程序!

网友B:
楼上的不要那样的语气好吗?人家虚心求教,如果你能解决就帮个忙,如果不能也不要嘲笑吗.大家来这里互相学习不是很好嘛!所以我希望能看到你向浮萍道歉的贴!

网友C:
判断运行时间的最长,最短方式: 首先累计相应的运行时间; 其次取一个中间变量存储最小时间,首先用第一台泵的时间付给最小时间,然后比较其他甭,如果其他的比最小时间少,则赋值,否则继续比较其他甭。最长时间相似。

网友D:
这个问题不难解决,我们要把每一台泵的时间都累积存储然后进行排序。 然后按照顺序起动,再对当前运行的泵数计数用这个值与根据水位判断所得的值进行比较,如果相同则停止起泵这样就能根据要求起动相应台数的水泵。

网友A:
对不起了,浮萍,真不好意思!

网友A:
东门子,我己经向浮萍道歉了!

网友E:
记录每台泵的累加时间! 比较后决定起动那一台泵! 不过说实在的,没有必要将每台泵的运行时间都要求一样!设计成循环方式就可以了!

网友F:
浮萍:你知道后请告诉我:zxz9905@mail.china.com 我也作毕业设计,谢谢!!!

网友G:
这个问题,你要取决于用户的要求,确定一个比较的时间基准,在做时间比较,否则,如果泵本身的启停比较频繁,对电机维护也没有什么好处!你可以设计一个外部选择控制,或者你采用保持型时间记时器做个循环比较就OK了。MAIL:xjtitihu@yahoo.com.cn

网友H:
如不想编程,请选用明电舍变频器,它能自动完成这些功能,而且比PLC可靠简单。

网友I:
初学!: 2003-4-21 14:15:00 --------------------------------------------------------------------------------   step-7那里有?谢谢c2m4@sina.com对电脑配置有何要求?[我正想买台电脑]

网友J:
我有13611119521 200元,来培训吧,学生优惠!培训就送软件

网友J:
PLC中排序不容易,当然,也有现成的程序参考,但是排好序之后,怎么对应到泵的启、停很难办。 所以,要有一系列的功能模块。 比如,要开机时,首先排序,得到未在运行状态的所有泵之中,最少运行时间和对应的泵号ID,然后启动相应的泵(怎么启动?呵呵)

网友K:
我也有相应的问题,最好能提供相应的程序,作参考

网友L:
china901说得对,没有必要累积多长时间,只要设计成循环启停就行。方法很多,FIFO也行,用译指令也可以。我做个七台压缩机的类似程序,用译码指令的,结果很好。有兴趣可与我联系。

网友J:
恐怕客户不愿意。 比如其中的一台长时间未投入运行(维修、更新),然后重新投入后,客户会希望此台要当然得多干些活,(放假回来,多干是应该的),但仍然还是按步就班的话,恐怕不公平。

网友M:
供水系统一拖三时的瞬时启动最大电流按什么标准来定。

网友N:
dongdong: 你说的方法,可否告知,我也正在作一个类似的程序,苦于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O:
浮萍:你知道后请告诉我,3x~~~~ jetee@citiz.net

网友P:
很简单,我用继电器搭过!!关键是要有一个启动自保!

网友Q:
浮萍:您好!我是一名初学者,您知道后请将程序和说明发给我,我不胜感激!Email twh105@sohu.com

网友R:
嗨!浮萍,你知道后请将程序和说明转发给我,谢谢! Eail:laocui2000@hotmail.com

网友Q:
浮萍:有后给我一份,

网友:
我做过一个完全相同的设计,但我发现用时间比较是很麻烦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时间寄存器的值有限制。我的做法是:给每台启动的泵做运行顺序的标志,然后按标志启停泵,例如泵2先启,则将整数寄存器中预定为第一启动泵的位置写入2。事实证明该方法是可行的,编程上也简单些。

楼主:
请教: dongdong用译指令如何做,能详细的给我说明一下,我将不胜感激。 我的邮箱:whxbb@sina.com.cn

网友M(2003-05-14):
我想用时间比较做,用记数器来完成行吗。能给我说明一下吗。我先谢过了。 能给我发一份吗?邮是箱weikaibin@etang.com

网友M:
我想用时间比较做,用记数器来完成行吗。能给我说明一下吗。我先谢过了。china901你是怎么做的,能告诉我一个大概吗? 能给我发一份吗?邮是箱weikaibin@etang.com

网友S:
不知其他PLC的程序,SAIA PCD的PLC有专门的软件功能模块可以记录水泵运行时间,只要简单调用就可以了。 照理,编程也不难的。通过记数模块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T:
用累计运行时间最短决定优先投入的最大缺陷是:如果当前用水量仅一台泵就满足要求,而这台最少累计运行时间的泵又较其它泵悬殊时(如修理后投入),则会引起它的频繁启停。

网友M:
用什么记数模块呀,加计数器可以吗。怎么用。

网友T:
如果刚退出运行的泵是累计运行时间最短的,下次又要先投入吗? 刚停的泵最有权先休息。

网友U:
这个程序用S7 300来做不是很难 计时是必须的 计时器不是问题 一般不会出现“刚退出运行的泵是累计运行时间最短的” 出现的话那也是工艺的问题

网友V:
我来顶一顶,有没有哪位用omron的cs1系列的plc做过类似的程序啊

网友W:
我很懒,所以不想用太专业的做法。 看看我的程序: for i=0 to 3 do if Pump(i)=1 then PiggyCounter(i)=(PiggyCounter(i)+1)mod 1000 if PiggyCounter(i)=0 then Counter(i)=Counter(i)+1 end if end if ... end for CounterPiggy=Counter(0) PiggyDDT=0 for i=1 to 3 do if CounterPiggy>Counter(i) then CounterPiggy=Counter(i) PiggyDDT=i end if end for 如何?如果你想更专业些,可以用时间来代替循环次数。 当然这个程序过不了多久就需要把计数器清一次。千万不要给我提这个意见,不要告诉我你不会再加几个。 ******************************** 另: 我来这个论坛是为两件事,1:学习知识;2:帮助别人。我是一个爱国者,我觉得大家水平的都提高对祖国强盛是个推动力,所以只要我知道的都尽可能详细地说出来。但是可惜的是,我在这里能学到的东西不多,大家要么发广告,要么对别人的求救回一句“破烂”,好一些的也是语焉不详。最可气的是对我费半天劲打的回帖冷嘲热讽!我没有自大到认为自己是工控第一人,也许我的回答很幼稚,但总比那些眼过于顶、却不肯伸以援手的人强!工控论坛要的是互助,而不是嘲讽。那些只会在这里发言嘲笑别人的人要明白,这里不需要垃圾,让这个论坛干净点吧!! 最后解释一下,我说的不是小安。

网友J:
这个问题其实很普遍,我以前做过4个泵,一台启动,三台备用,或2台启动2台备用的程序(PL7)。其关键在时间计算和故障检测;应该来说还是比较简单,对每台泵用一定时器和一计数器记录时间,启动时比较各泵时间后选择启动。

网友V:
janlly你说的用定时器和计数器,请问计数器在这儿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J:
如果有上位机,那么用上位机结合PLC编程效果比较好,当然只用PLC编程也可以不过麻烦些,可在泵启动上跳沿和泵停止下跳沿采集系统时间,计算本次运行时间,完成累加。判断哪台泵启动顺序要用二重循环完成。其实JANLLU意见挺好的,用定时器和计数器完成时间累积效果挺好

网友X:
烦劳楼主把您总结出的四泵运行详细自控方案惠寄给我?我是新手 也想就实例学习一下,先谢了。 我的邮箱:toto761230@hotmail.com

网友V:
xiaojia,麻烦你说一下上位机结合plc编程的思路好吗?另外,定时器和计数器配合的思路是什么?

网友Y:
没必要精确计算累计时间,只要让泵按顺序启动,其他的休息,再次投入使用时,就没问题。我主做供水的

网友V:
但是我要统计泵运行的时间啊

网友J:
定时器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需要计数器来扩展:比如每小时定时器复位一次,计数器加一,不就好了吗?

网友J:
automa: janllu回复看了吗,定时器和计数器配合完成时间的累计。 上位机结合plc可能在这里不太合适,但是可能比较灵活。靠上位机强大运算功能决定启动顺序,传递给PLC,PLC再执行。我做过一个项目其中罐子的液位和码头阀门连锁,{且有10个罐8个阀门靠软管交换站组合,组合顺序由上位机确定},连锁带摘除功能。而且罐子根部泵和码头阀连锁。还有模拟盘上管道液体流向灯要靠阀门、泵、罐决定。都是多对多连锁,这就要考虑合适的算法,如果简单的判断比较来实现,那就需要几百条语句近一千个变量。我最后设计了一个表查询来为每个连锁提取相应变量完成的,效果挺好。

网友V:
我现在有了一个思路,janlly和xiaojia看看可不可行 我在plc上让泵循环启动,不给泵计时,在上位机上根据泵的启停信号计时,而不是只靠上位机,这样一旦上位机崩溃也不会影响泵的运行,我这样做不知道三台泵的运行时间会不会相差很大,我想工艺设计如果合理的话三台泵运行时间应该不会相差很多,但我没这方面的经验,想请两位替我把把关,谢谢啦

网友J:
应该可以,如果是高压泵,接触器的寿命和启动次数有关,反而和毕合时间关系不大。

网友Z:
如果有上位机的话,可以由人为的来判断!四台泵,一台备用,三台运行。实际的泵号,为1.2.3.4。对应的上位机可以认为是,duty1,duty2,duty3.可以通过上位机给duty分配不同的实际泵号。如果是闭环控制,可以通过PID来调节。但,需要在上位机作一个时间累加显示! 希望有相同类似程序的,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Z:
我的信箱是 hncyx@sina.com

网友AA(2004-09-04):
谁有三菱的程序??

网友AB(2004-10-31):
那个同胞有供水行业自动控制的范例,请发lzanddj@tom.com 不胜感激!~~

网友AC:
(三用一备)是消防泵 目前高层建筑在各类城市中比比皆是。为了防止意外火灾,高层建筑一般均设有消防专用泵组。尽管规范,规章明确要求消防设施,器材应定期维护保养。但是目前消防水泵都不能做到定期试机运行,天长日久就会导致泵体,底阀和单向阀卡死、锈死,所以经常会出现在发生火灾时设备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造成不应有的损失,为此《民用建筑水灭火系统设计规程》规定超高建筑、一类高层公共建筑的消防泵宜设定时自检装置。国家消防总局在1999年下文要求所有消防设备必须具有自检功能,消防控制设备必须在15天内自动启动一次,防止水泵生锈腐蚀。另在修订中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也提出:消防给水设备必须具有自动巡检功能。通常老设备采用落后继电接触器控制方式,中间继电器和定时继电器太多,功能少,线路复杂,接点多,造成故障多可靠性差,维修困难。我们采用可编程序控制器(PLC)对消防泵组进行控制,实现泵组在备用时定期试运行,扑救火灾时自动启动,从而有效地杜绝消防水泵关键时刻不能用的局面。PLC之所以有生命力,在于它的输入输出端更接近现场设备,不需添加太多的中间部件或需要更多的接口,可靠性高,抗各种干扰的能力强、维护方便,硬件无调整元件,价格低寿命长。这样既节省了用户时间和成本,又可以很容易地根据不同需要进行扩展。 1. 自动巡检功能 自动状态(巡检开关打开)下在没有消防用水需求下,第一台水泵启动(星形)5-30秒钟(启动时间根据设备确定),运行(三角形)10秒后,停机待命120-360小时(五-十五天)。待命期间如果没有消防用水,则第二台水泵启动5-30秒,运行10秒,停机待命120-360小时,如此周而复始地循环,(巡检周期:从数小时到数百小时之间可任意选择)电控柜并设有超压保护,从可靠角度出发,要设置泄压阀。在有消防用水需求时,泵组立即自动启动,加压供水,充分发挥其应用的作用。为避免因压力增大对管网产生破坏,我们打算增加电磁阀,巡检启泵时才打开电磁阀泄压,巡检启泵时间也延长到10分钟。 2.启泵方式与顺序 在自动启动多台泵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同时投入水泵而对电网造成过大的冲击,水泵是一台台相隔20秒启动。自动启动和待机启泵时,先是发出三声声光报警(报警2秒间隔2秒),再启动水泵。当设备的工作泵出现故障时(过载和短路信号),备用泵应能自动投入运行(延时10秒投入),因为消防泵的重要性备用泵运行不设过载保护 。启泵方式有工频直接起动、自藕降压启动、Y-△降压启动、晶闸管软启动控制、变频恒压控制等方式,以满足不同的使用要求。并且启动顺序可以选择,例如:2台泵的启动顺序有1用2备, 2用1备,两种方式;3台泵的启动顺序有1、2用3备, 2 、3用1备,3、1用2备,三种方式等。 3.控制柜面板显示 在自动控制系统的设计中我们设计了故障显示报警系统。用指示灯指示设备正常运行和故障情况,当设备启动时指示灯以1Hz的频率闪烁,正常运行时对应指示灯常亮,当该设备运行有故障时故障指示灯常亮。为防止指示灯灯泡损坏不能正确反映设备工作情况,专门设置了故障测试按钮,系统运行任何时间持续按任何按钮3s,所有指示灯应全部点亮,如果这时有指示等不亮说明该指示灯已坏,应立即更换,按钮复位后指示灯仍按原工作状态显示设备工作状态。 4.故障显示 当设备出现故障时,信号箱将用声、光报警方式提示工作人员,及时处理故障。在处理故障时,又将故障进行分类,有些故障是要求系统停止运行的,但有些故障对系统工作影响不大,系统可带故障运行,故障可在运行中排除,这样就大大减少整个系统停止运行时间,提高系统可靠性运行水平。 5.接口电路 为了与各个厂家的设备配套,电控柜有两套启泵方式:1.一个启泵信号和一个停泵信号一般用于消防中心多线手动或自动控制,也可以用于低压启泵,超压缺水停泵。2.一个信号,接通启泵断开停泵,一般用于模块控制。为了配合消防栓按钮直接启泵,柜内对外提供一路24V5A直流电源。 接口电路全是直流24V电源,模块可以直接用无源触点控制,不需要切换模块转换,但控制信号必须是无源触点信号。水泵返馈信号是无源触点信号。 6.保护功能 电控柜具有过压、欠压、过流、短路、缺相、水源缺水等故障报警与保护功能。在消防用水时为了避免由于超压水压波动而导致水泵频繁起停,我们在程序中采用了“延时滤波”处理。 7.其它功能 在自动手动切换过程中会停止所有运行的泵;可根据用户需要加装双电源切换功能,或另配单独的双电源互投柜,主、备电源能够自动或手动切换,以满足消防系统的设计要求。 设备还可以根据用户要求增设楼宇自动控制(BA)接口,与终端计算机联网,实现计算机集中监控。 本系统采用可编程序控制器进行控制系统设计,硬件结构简单,成本低廉,响应速度快,性能、价格比很高,和单片机系统相比具有极高的可靠性。经现场使用考验,性能稳定,运行可靠。另外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很方便地进行扩展。对于现代智能楼宇,控制系统还可以通过通讯模块纳入到整个楼宇的监控系统之中,体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具有极高的实际推广价值。 江西华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xy.xyx@163.com 手机:

网友AD(2005-01-25):
浮萍,你知道后请将程序和说明转发给我,谢谢!   Eail:tqtlhb@163.com

网友AE(2005-04-15):
浮萍,我也是做这个课题的,你知道后将程序和说明也转发给我,谢谢! family101@tom.com

网友J:
FX2N: T250 K32767 // PUMP1 TIMER T251 K32767 // PUMP2 TIMER T252 K32767 // PUMP3 TIMER LD X0 ZRST T250 T252 MOV T250 D0 MOV T251 D1 MOV T252 D2 CMP D1 D0 M0 CMP D2 D0 M3 CMP D0 D1 M6 // TIMER的比较 CMP D2 D1 M9 CMP D0 D2 M12 CMP D1 D2 M15 LD M0 AND M3 SET Y0 LD M6 AND M9 SET Y1 LD M12 AND M15 SET Y2 LD M2 AND M5 RST Y0 LD M8 AND M11 RST Y1 LD M14 AND M17 RST Y2 有个问题:最长计时是3276.7s,如果每次运行都超过这时间就不好办了。把与液位开关连锁程式加如应该就可以了。(以上不是完整程式语句表,能看懂就行,呵呵!!)

网友AF(2007-01-19):
猪猪DDT 非常感谢你

网友AF:
猪猪DDT,你能不能帮我写一下S7-200的四台水泵循环起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