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变频器干扰问题

楼主(2003-05-24):
本人在应用变频器中遇到如下问题现请教各位同仁: 某20层楼各层安装一台变频器,每两层有一个工作站与控制室主机(PC机)进行通信 安装时工作站在变频器傍边且电源取自变频器输入端。结果当变频器运行时整个控制系统被干扰不能正常工作。在工作站电源输入端加滤波器仍不能解决问题。现请教各位大虾有什么更好又节约成本的处理方法。 多谢!

网友A:
在输入端接隔离电源。 另外个变频器输入,输出线接电抗器。

楼主:
何兄: 这样做有把握吗 因为这样做可能成本不低

网友B:
TO:CHRIS2 干扰问题简简单单,给我来电010-63336909,63336910

网友C:
CHRI32 可照何向伟提供的方法做,我试过,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