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变频器FRENTC5000P9!!!!!!!!!!!

楼主(2003-05-24):
本公司富士变频器控制水泵运行,在运行7小时往往出现跳闸现象“变频器跳闸”指示灯亮,并在屏幕上出现1.0L.请问大虾是何缘故????

网友A(2002-10-31):
控制板故障!020-81566269

网友B:
过热。0576-6567161

网友B:
应该是一般过载长期运行导致过热

网友C(2003-05-24):
求助FRENIC5000g11:各位高手,请问除了两本说明书以外,FRENIC5000G11有无更加详细的说明,因为说明书中有些功能介绍的实在是不详细,多谢!

网友D:
可能是过热,请检查散热风机,如果电机长时间处于低频工作,也会出现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