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扶梯闭环控制

楼主(2003-05-24):
我有一用户的扶梯想做闭环控制,既上人时变频器50HZ运行,没人时变频器低速运行,请问各位应该用什么样的传感器比较合适,谢谢。

网友A:
上下两端设一感应开关(有许多方式),就可以了。但要注意最好在人还没上你的梯子之前要完成加速过程,否则要挨骂。

楼主:
TO:紫太阳 谢谢你的回复。还有一个问题:人是在上电梯之前,传感器采到信号机器开始工作,但是当人到了梯子的中间时,传感器采不到信号,机器不是停止了吗?就算加个延时,那刚上人时机器也不能马上工作呀?!请回复,谢谢。

楼主:
如果是上行扶梯,当人多时由于驱动转矩增大电机输出功率必须加大,建议给电机加装一块电流表,电流表输出的0~10VDC信号反映电机实际拖动运行的负载率,该信号可与变频器的模拟速度信号给定端口直接相接!从而可以完成变频器的闭环运行! 对下行扶梯,由于无法直接检测电机运行的负载率,所以没有办法!

网友A:
TO 崔岗: 你好象有两个问题:1。只要延时大于人从这端到另一端的运行时间就行;2。你的感应开关可能要离入口有点距离,并且尽量减少变频器的加速时间就可缩短该距离。 另外,你可说的是变速可不是停机。

网友B:
考虑用自动开门的那种传感器来监测扶梯中是否有人或物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