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电器M1D系列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3-05-24):
本厂有一松下Panasonic变频器型号为M1D152W1X因被操工人调乱无法正常工作,此变频器只是跟机器过来的我厂也无说明书。万分希望高人能指点我使用:1。起动控制方式是第几项;2。频率设定是第几项。其余的没有改动也无需知道和更改,多谢多谢!!!!

网友A:
16:运转指令选择 pnl操作盘 ter输入端子 I1\I2 both操作盘.输入端子都有效 01:1速选择频率 02:2速选择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