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虚拟仪器
提取一个字符串中的数字

楼主(2003-05-24):
请问,如果要把一个字符串中的数字提取出来应该用什么?(字符串长度不定,其中包含的数字的位数也是不定的) 谢谢各位!

楼主(2003-02-11):
补充:在Labview中。

网友A:
http://www.pansinobbs.com:81/bbs/wdblist.php?forumid=1 可这样做,先把字符串转换成ASCII码形式,由于数字与字符的ASCII码值范围不同,通过判断字符ASCII码值的大小来决定是否把该字符提取出来。

网友B:
楼上的兄弟说的对

网友C:
小石块说得对!

网友D(2003-05-23):
我记得里面有个小小的vi可以专门判别读入的字符是字母还是数字,在string模板里!

网友E:
直接用fract/exp string to number,或Scan from string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