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如何实现岛电SR53调节器与计算机的串行通信

楼主(2003-05-25):
请教各位高手,有谁用过日本岛电公司的SR53调节器,现在本人正在做一个项目,想实现调节器与计算机的串行通信,SR53调节器是485协议,计算机是232协议,中间用了一个转换器,我在计算机上用VC编了一个接收程序,但是计算机始终没有接收到调节器的信号,不知是为什么,是不是一定需要调节器的组态软件才能实现,谢谢指点,项目很急!

网友A:
我们公司就是生产带软指令的可编程调节器的 其实调节器并不是非要组态软件才能与计算机进行通讯的,只要 清楚了通讯协议是完全可以用VC,或VB与计算机进行通讯的,这一点 你不必怀疑 至于通讯没有接通,首先检查一下485/232转换器的跳线是否正确, 将全双工改为半双工。然后将发送和接收进行短接,用简单的发送和接收命令测试一下,是否没有问题,假如通讯通过,说明硬件线路没有问题,最后集中精力检查是否对调节器的通讯协议的理解是否彻底,再修改程序,一定会通的。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