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和组态王的通讯问题设置

楼主(2003-05-25):
各位好: 有了组态王,只要添加了相应外设的驱动程序就可以和下 位机通讯了,假如下位机位西门子的S7300PLC,那么在PLC 上还要进行编程吗?还需要做哪些设置那?恳请指教

网友A:
PLC上不用特殊的设置,只要在组态王里把相应的地址对应上即可(如是2000系统需另下载驱动安装的,98不用另下驱动,在组态王里应有说明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