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分量造成频率测量误差??

楼主(2003-05-25):
我用PCI-9111产生信号,用其A/D接收并在Labview中分析,但是问题是我自动测量的基频会随着产生信号的直流分量的增加而降低很快,百思不得其解。   请指教!

网友A:
那就是测量结果有问题喽。

网友B:
怎么实现频率的测量?在Advantech dll driver说明书中Examples Description and Support List 一行有各种采集卡实用的例子,其中:PCL-711能实现的例子名称有 Adint Adexp Adsoft Dasoft DigInBit DigInByte DigOutBit DigOutByte Madint Madsoft 。 里面频率测量的例子Freq它不支持。 频率的测量可以自己通过Frequecy Estimate函数实现吗?但是那样就用到了绿块以外的函数啊? 谢谢了!

网友B:
AAC 就是call library function node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