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请各位仁兄帮助

楼主(2003-05-25):
我轧钢厂用的是6ra70,今天跳闸报F004,查线路设备均正常,复位后正常启动电机,加载后在次跳闸仍报F004,经查快容和可控硅均被击穿,全部更换后正常,请各位仁兄指点问题何在?多谢!本人愿以sieme ns授权做报酬

网友A:
打开看一下里面的温度传感器是否失效!风扇是否集结过多灰尘!

楼主:
散热良好,也没有积灰

楼主:
三菱系列: 小Q系列产品样本选型手册 小Q软件下载 三菱CCLINK手册 三菱QCPU操作手册 三菱运动控制器 900系列人机界面资料 三菱DOS下编程软件 三菱FX系列VB通讯源程序 sllink fxlink FX2N-GM Hardware and Programming Manual FX2N Hardware Manual 三菱windows下编程软件FXGP 三菱QnA编程手册 三菱Q编程手册 三菱A系列VB通讯源程序 伺服马达说明书 伺服驱动器 j2s 说明书 串行口通信模块基础 CC-Link数字模拟变换模块用户手册 FX2N编程手册 三菱人机界面软件 A1SD75M1_M2_M3 使用手册 Computer link A1SJ71C24_R4 欧姆龙系列: 欧姆龙VB通讯源程序 欧姆龙VB通讯演示源程序 欧姆龙CXP2.0软件 CPM2A编程手册 欧姆龙CPT软件 Omron全系列PLC编程软件2.04简体中文网络版 OMRON PLC 接口电缆制作大全 西门子系列: LOGO软件 plcsim5授权S7的模拟模块 s5v7x授权 s7v51授权 s7v5的授权 siemens_step7_v5.0_key 西门子S7系列软件授权文件 AB系列: AB通讯源程序 AB1500PLC用户手册 其他: 解压缩软件 永宏PLC编程软件 nais PLC编程软件 台安PLC编程软件 hitachi_plc__win Keneyce PLC编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