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位机S7-300和组态王的通讯设置问题

楼主(2003-05-25):
各位好: 有了组态王,只要添加了相应外设的驱动程序就可以和下 位机通讯了,假如下位机位西门子的S7300PLC,那么在PLC 上还要进行编程吗?还需要做哪些设置那?恳请指教

网友A:
我用的是FIX组态软件,PLC那边不用多做什么工作。我想组态王也应该差不多。

网友A:
对了,在PLC中的中间变量最好用连续的地址,以便组态软件在组驱动程序的时候方便!

网友B:
要熟悉STEP7的话,就好办的,组态王里有说明的,怎么遇S7-300连接。如是2000系统还要到KINGVIEW网站另下驱动的,组态王已自带了98的驱动。其实,只要在组态王里把寄存器类型选对,地址对应上即可,不用什么特殊设置的。在组态王里可用BIT读DI,BITSET写DO,是以BYTE读上来的。

楼主:
请问什么是以BYTE读上来的啊?是AI吗?

网友B:
你看看组态王的帮助文件,用组态王读DI,DO都是以BYTE读的,不能以BIT读,然后在用BIT(变量名,位)读出来,DO可以用bitset(变量名,位,1【置1】/0【置0】)。

网友C(2006-08-31):
 你有没有试过模拟量的连接呢!好象没有那么简单吧!必须在300中编程才可以实现连接!你知道怎么编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