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和组态王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3-05-25):
我的毕业设计中上位机监控采用组态王,下位机PLC也是用的S7-300,用PROFIBUS-FMS组网,我现在对PLC和上位机之间的通信很模糊,还没有一个概念。希望朋友们能给予简要的介绍一下他们之间通讯的一些问题,比如怎么通讯,内部变量啥的,还有硬件软件都怎么配置之类的。就拿WIN2000举例吧。谢谢您!

网友A:
要熟悉STEP7的话,就好办的,组态王里有说明的,怎么遇S7-300连接。如是2000系统还要到KINGVIEW网站另下驱动的,组态王已自带了98的驱动。其实,只要在组态王里把寄存器类型选对,地址对应上即可,不用什么特殊设置的。在组态王里可用BIT读DI,BITSET写DO,是以BYTE读上来的。

楼主:
我发现在选择不同的协议时,比如DP和FMS下 组态王与S7300PLC网络通讯时,在组态王中定义变量时,要指定连接的设备和寄存器,所列出的寄存器不一样。请问这个寄存器智能从这里选择啊还是可以自己输入呢?而且对寄存器还不是那么清楚,恳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组态王的寄存器要与STEP7中的一致的,只要地址对的上肯定能通讯的上的